海泰克PWS6A00T 能进画面,但是工程内无法触控

楼主(2025-07-21):
一台海泰克PWS6A00T,经常出现无法启动和无法连接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系统里检查硬件检查正常,能进工程画面,里面有数据,但是工程画面不能触控,右下角应该显示正常,现在没有,没连接也不能显示通讯故障,请问是哪里有问题了
下午上机试了一下 故障依旧
连机能显示数据之类的 但右下角没有系统正常 通讯灯也不闪,依然没办法触控

网友A:
检查和PLC之间的数据线,这是通讯没有

网友B:
没有通讯上
老产品了 能备份程序提前搞一下。不然哪天突然坏了休不上麻烦。

网友C:
屏后面这样拨码,进到设置界面,有校准界面,可以重新校准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后面这样拨码,进到设置界面,有校准界面,可以重新校准一次看看
触屏校准没问题,在系统界面里可以触控,但进入工程里就没反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备份啊,没密码,输入默认密码都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单独试机的,没通讯上,但是应该出现通讯故障,触屏也可以点动的

网友D:
你这应该还算新的,通讯口都是9真的,我那款通讯口是25针的,吃灰多年了,想扔了还不舍得,不扔就是做古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几年的了 唉

网友E:
那就是没有连上PLC的原因,有的触摸是要在通讯成功后才能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没有连上PLC的原因,有的触摸是要在通讯成功后才能操作的;
后面那张就是连上PLC了,不连没数据显示的,但就是没触摸,通讯灯也不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没有连上PLC的原因,有的触摸是要在通讯成功后才能操作的;
后面那张就是连上PLC了,不连没数据显示的,但就是没触摸,通讯灯也不闪
海泰克屏一旦通讯有问题,触摸就变的异常慢,点一下可能要等一分钟才会有反应,这屏应该有年头了,大概率是通讯口坏了。最好能联系厂家。

网友B:
也可能是屏主板要到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没有连上PLC的原因,有的触摸是要在通讯成功后才能操作的;
后面那张就是连上PLC了,不连没数据显示的,但就是没触摸,通讯灯也不闪
海泰克屏一旦通讯有问题,触摸就变的异常慢,点一下可能要等一分钟才会有反应,这屏应该有年头了,大概率是通讯口坏了。最好能联系厂家。

正常没通讯只是不显示数据,屏也能点的,我感觉是主板问题

网友F:
我这里前年有一个类似现象,电解电容坏了,维修后用了一年,显示屏又起疙瘩鼓包顶死触摸屏。不得已换了一个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解电容是全换过了,只有小贴片电容太多,没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