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1):
这是80kw电磁感应加热主板输出的波形,因为没有线圈。所以有保护。用慢镜头拍的,大约九秒一个波形。

此信号经单片机发出经过驱动芯片经过驱动变压器输出,我示波器就是接的驱动变压器输出端。

波形红圈内表示啥意思?阻尼还是震荡?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红圈里面那是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