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1):
各方面影响,吸光,反光,环境光,难反射

网友A:
部分的黑色对红外线完全吸收,导致红外反射传感器完全失效,目前无解

网友B(2026-02-25):
这种漫反射模块老是时好时坏,
不得已自己做了一块检测电路。
单片机AD检测LM393比较器5.6脚
6脚是设定电压,上电7脚输出高电平,
红外接收管接收的信号强度大于设定电压,
7脚输出低电平。
实验效果还行,下一次现场再检查一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老是不稳定。

除了漫反射,还可以用对射式传感器。
我这个位置太小,只能用最小的漫反射模块。

网友C:
红外光的传感器不适用的时候,换成激光式的传感器试一试,一般都能适用。
缺点是激光式的价格会高很多很多。

网友D:
用光纤。对射。激光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