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三菱FX3U电机干扰复位

楼主(2025-07-22):
电箱装了两个模块
驱动电动推杆
关闭电动推杆时
PLC会产生复位
运行的原点归零标志M32和自动运行标志M51也消失了
还有XY轴设定的数据也归零
几秒钟后PLC复位重启
XY轴设定的数据再显示
准备更换24V开关电源
安装电动推杆滤波电容
安装电源滤波器
然后再看效果
各位有何建议

网友A:
找个正宗的三菱FX3U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宗的家里试了无数次了

网友B:
你多跑两次客户那里,代价不是一个正品PLC能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说啥啊 折腾得没脾气了

网友C:
既然知道是干扰,使用隔离dc24v电源,只驱动电动推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说啥啊 折腾得没脾气了
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用的了一个台版FX3SA,和昆仑通态串口通讯异常,跑一次客户那里,油费100,请客户工作人员吃一顿午饭100多,自己人工算上,还不如买个正品。

网友D:
试一下给你的PLC安装一个隔离变压器看看那效果怎样

网友E:
这种就是抗干扰差,用过的,多接了一个吹气阀,步进就乱。好在是自己用,不怕折腾,后来在外面另接电源,原控制箱接地,新加的电源接地才算能用。

网友F:
用仿品前要清楚仿品带来的负作用
一般的开关量,简单的逻辑控制,还是可以的
要做定位、通讯、模拟量,就要慎重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板想花一块钱办一千块钱的事

网友G:
闲着也是闲着,多去服务几次就好了。硬件省钱了 服务费用更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出乎大家意料
今天本来想加磁环,加吸收电容。
试了不行,换了一个开关电源。
再开机,电机工作居然黑屏了。
万万没想到,空载居然会过电流,
引起PLC复位。
于是再加了一个150W电源,
给电动推杆供电,
试了几次好像没那个问题了。

网友H:
你这个隐患。

网友D:
回复 楼主:
实际上就是你的PLC电源和电动推杆公共使用吧,电动推杆启动的电流大导致电源短时保护复位
这样分析合理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推杆停止的时候掉电压比较多

网友G:
也不算意外
24v电源电压下降多了一些 造成的问题

网友I:
三菱已经算得上是比较便宜的工控产品了

网友J:
这里面水很深,这种板子有些连回原指令DZRN都不支持,垃圾的要死

网友K:
引用 楼主:
出乎大家意料
今天本来想加磁环,加吸收电容。
试了不行,换了一个开关电源。
再开机,电机工作居然黑屏了。
万万没想到,空载居然会过电流,
引起PLC复位。
于是再加了一个150W电源,
给电动推杆供电,
试了几次好像没那个问题了。
那就在工控板的电容上再并一个。

网友L:
抗干扰能力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