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2):
想了解下电表计算用电量的原理是怎么样的?是根据瞬时电流和电压算出功率,然后不停累加功率吗?如果是这样,采集速度一般会有多快?我感觉电流和电压都是不停在变化,很容易有统计误差。另外就是机械式的电表又是什么原理来得到用电量数据?

网友A:
频率每秒变化50次,这个瞬时对家用电器功率变化来说不算慢了。所以,电压电流乘积不停累计就行

网友B: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建议你去抖音或者微信视频里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