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2):
现场发现 有检修插座箱进线电源在箱内有接地, 插座在箱内也有接地,唯独检修箱本体外壳没有就近接地。

但不都是这样的,有些检修箱外壳就近就有接地,和该箱外就近一专用接地体可靠连接 。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用料这么好

网友B:
箱体的接地端本来就是焊在箱体上的,和所有的接地联通的。一般会要求箱体和箱门接一根黄绿接地线。箱体还要再次接地吗?难道要重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用料这么好
厂房内设買的检修插座箱,ABB的

网友C:
外壳也需要接地,不然验收过不了

楼主:
检修插座箱是通过螺栓固定在墙体上的,虽然与桥架也有连接,但大多不是可靠连接,所以箱体接地还是必要 的我认为 。

网友D:
二张图片都看到了接地点
是不接到专用接地点,从图片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用料这么好
不差钱的单位

楼主:
嗯,应该这样说吧,1楼的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都显示箱内外接设备地接到了箱体上 ,但第二张图箱体接到了箱外专用接地体上 ,而第一张图却没有啊 ,嗯,是这样的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检修插座箱是通过螺栓固定在墙体上的,虽然与桥架也有连接,但大多不是可靠连接,所以箱体接地还是必要 的我认为 。
对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G:
见过导轨和导轨都接了地线的。

就是DN导轨,柜子里面的,每一层都单独接了地线。。。老美来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过导轨和导轨都接了地线的。

就是DN导轨,柜子里面的,每一层都单独接了地线。。。老美来的设备
导轨本身不是固定在配电盘上的吗,这就非常可靠了,不过很少见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过导轨和导轨都接了地线的。

就是DN导轨,柜子里面的,每一层都单独接了地线。。。老美来的设备
导轨本身不是固定在配电盘上的吗,这就非常可靠了,不过很少见吧

所以记忆犹新,PLC是 AB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