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通讯吗?

楼主(2025-07-23):
我有2个485模块,但客户那边只有1个接口而且是232的,用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这2个485模块都可以和客户那边设备通讯吗?

网友A:
不一定行
你的模块做主还是从?客户的做主还是从?亦或宜主宜从
这个案例可能帮助你
原设备使用二个操作界面盒,通过一个1:4的485分线器,1入PLC485口,4使用其中的2个,分别进操作盒
新的操作盒设置完成,PLC程序做了相印调整
实验没问题,到现场......
最后得出结果
一个接入操作没问题,二个同时接入不能交付使用
撤掉分线器,也是只能接入一个操作盒
没办法,又在PLC上装了一个485接口(有空间)完成改造

网友B:
485方式支持一主多从,但一般不支持多主。

网友C:
如果客户那边是主站,你这里是从站,就可以

如果你这两个是主站,客户那是从站,就加个集线器

楼主:
客户是主站,我这边2个模块是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