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202 560KW 整流单元风扇不转

楼主(2025-07-23):
一台丹佛斯FC202 大功率变频器,整流与逆变是单独分开的,现在是逆变单元风扇上电就转正常,整流单元上电不转,上面有一个三线的变压器接到电源板上的插座,上电测量无电压,板上的可控硅是好的,请问一下,风扇电路是怎样控制的另外这个变压器为什么是三级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走线画图,分析原理,再判断故障。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受温度控制的呢?我感觉这个可以先测试一下,找个吹风机加加热看看是否运行,如果不运行那再检测风扇控制回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温控传感器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C:
看一下风扇电源功率 接一个电源还转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插头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帖子!有始有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