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3):
大家好,请教一个故障现象,比如75KW变频器驱动10KW或者20KW电机没有问题,如果驱动75KW电机并且电机带上负载,运行几分钟变频器会报输出缺相,这样的故障一般如何检查

网友A:
有可能真的缺相,如果缺相,变频器就只能承担轻载,负载稍微重一点,马上就现原形。

网友B:
先看是否缺相,如果不缺,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C:
带载报输出缺相,一般UVW检测不良,如互感器以及互感器检测回路问题。或者是主板问题导致。

楼主:
现在还没查到问题,驱动板检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哪里引起的了

网友D:
输出缺相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E:
卡一下电流是不是平衡,不平衡就是真缺相

网友F:
前几天修了个和你这差不多,110KW的,带空电机没事带载就不行,模块和驱动都拆出来查了没有问题,后面才发现互感器坏了个,把问题想复杂了,郁闷

网友G:
有可能真的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