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4):
  之前帮助别人搞过一个项目,用CODESYS做的设备,点数也就将近200来个点,用威纶通485的屏做的,走的是485MODBUS RTU,现在发现通讯特别慢,特别是读取位时候,基本上延迟3-4秒钟时间,问过维伦通那边,也就说干扰,和加长通讯延迟时间,但是试下来什么都没改变,就是请教各位大神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没有。

你可以考虑485通讯线的地线接上。

A+B不接地可能干扰较大。

建议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B:
我连松下PLC,用的也是485通迅,感觉反应速度也没这么慢~~可能还是设备那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配置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如果是真干扰的话你会连通讯都不成功的
建议你看看通讯连接线安装是不是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链接线也是中规中矩的,没什么特别地方,但是说强弱电分开,我想很难做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