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4):
EtherCAT 总线初始化
正运动控制器/控制卡EtherCAT总线接口可用于连接EtherCAT伺服驱动器和EtherCAT扩展模块,无论连接什么模块,EtherCAT总线都需要编写一段EtherCAT总线初始化程序来进行电机和EtherCAT扩展模块的使能。使能之后的应用与脉冲电机一致,运动指令都是相同的。

初始化程序一般过程:
1.使用 SLOT_SCAN 扫描设备,判断 RETURN 是否正确,未连接设备时不会报错。
2.通过 NODE_INFO/ NODE_AXIS_COUNT 等对设备类型、信息等进行判断。
3.依次设置 AIXS_ADDRESS,ATYPE,DRIVE_PROFILE,DRIVE_IO 等。
4.SLOT_START 启动设备。
5.设置每个轴的 AXIS_ENABLE=1,打开轴的使能,设置 WDOG=1,所有轴使能允许。(部分驱动器需要使用 DRIVE_CONTROLWORD 指令清除驱动器报警)
6.建立连接后主站和从站即可进行周期性数据交换。

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