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指令WSFLP

楼主(2025-07-24):
台达PLC指令帮助里面WSFLP的范例程序是不是印刷错误,S指定了D0应该是D0.D1.D2.D3传送到D20.D21.D22.D23吧,还有进位也看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PLC指令帮助里面WSFLP的范例程序是不是印刷错误,S指定了D0应该是D0.D1.D2.D3传送到D20.D21.D22.D23吧,还有进位也看不明白。

YES,印刷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