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4):
请问大佬们:
988TA数控面板设置的930参数Bit2 启用modbus通讯功能,设置好的IP地址只读。
用1200PLC和modbus poll都试过了,读取刀具磨损值,35001开始的20个地址长度。对应的32位数据只能读到高16位,低16位为16#0000。这是什么情况?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们:
988TA数控面板设置的930参数Bit2 启用modbus通讯功能,设置好的IP地址只读。
用1200PLC和modbus poll都试过了,读取刀具磨损值,35001开始的20个地址长度。对应的32位数据只能读到高16位,低16位为16#0000。这是什么情况?哪里设置不对吗?
1200程序怎么写的?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读的偏置值30001    35001就是4350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读的偏置值30001    35001就是435002
你不是说地址是35001么
首先要看35001这个地址的寄存器支持什么类型的功能码,支持03功能码的话
你要看看他是寄存器编号还是寄存器地址,如果是地址,那么1200地址就填435000,然后连续读20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厂家的地址映射,读取刀具磨损值是435002开始的地址长度。读出来的32位数据,低16位显示16#0000,面板上面改变数据,读取的高16位也能跟着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厂家的地址映射,读取刀具磨损值是435002开始的地址长度。读出来的32位数据,低16位显示16#0000,面板上面改变数据,读取的高16位也能跟着更新。
435002开始读,连续读,这个没错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助手读出来的数据和PLC一样,看上去像是数控面板某个参数设置了只发高16位,不发低16位

网友B:
也可以少读几个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读出来的数据和PLC一样,看上去像是数控面板某个参数设置了只发高16位,不发低16位

会不会是前后字节高低的问题。你把数值都换算成2进制对比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读出来的数据和PLC一样,看上去像是数控面板某个参数设置了只发高16位,不发低16位
串口调试助手收发截图看看

网友D:
是不是小数, 32位浮点?

楼主:
读取的对象是浮点数,用modbusTCP只能读到整数部分的数据,小数部分缺失,找了资料改成TCP/IP,自由口发命令帧,成功读取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