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4):
一个塑料厂客户,今天早上和我联系,一个DZ47三相断路器上端短路烧断,引发今早上烧了一些灯泡。而我去现场测量却发现零线没有烧断,三相电压也均衡。三相电和零线电压也均衡,特意拿的指针表测的。。客户很急迫现场没有拍照。如图就是这种微断开关上端直接烧糊了。
。另外一路也是剩余电流自动断路器,应该是内部控制电路烧了,液晶屏不亮。备注一下,昨天傍晚下了一场雨。

楼主:
就是这个自动合闸断路器。目前各相电压都正常,液晶屏不亮

网友A:
雨下得太大导致受潮影响?期待分析后续结果

网友B:
现在的灯泡基本都是LED的,如果瞬间高压烧坏就是一瞬间的事

网友C:
如果你是烧了同 一相供电的灯泡,基本确定是零线断
上面图中的空开最常见的是缺相故障,缺相故障是不会造成电压升高的

楼主:
其中一路就是自动漏电开关这路,工人说听到两声炸响,但没发现烧糊点炸点,只发现一个插排烧熔。插排还是公牛的好品牌的。后来偶然发现红圈位置打在手动,这种正泰自动断路器手动状态本身液晶屏就不亮。自动状态才亮(估计工人疏忽了认为炸响把液晶屏炸坏了。后来又换了一台自动漏电断路器,才偶然想起来。我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压仍很均衡。

楼主:
换了一台自动漏电断路器是旧的,说以前是好的,今天打在自动状态后大概过了十几分钟跳闸。
打到手动状态不再跳闸,顾客先用着。回到家查阅正泰资料,故障报F-13远程。但远程控制线都没接。再次迷糊了

楼主:
另外一路烧灯泡的,打火烧坏的,换了空开(灯泡客户也没说换没换)。目前也一切正常。因为我早上去看了下情况,万用表测了下。客户需回老家有事。我晚上7点半才去换的自动漏电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灯泡基本都是LED的,如果瞬间高压烧坏就是一瞬间的事
为啥产生高压,客户和我都很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烧了同 一相供电的灯泡,基本确定是零线断
上面图中的空开最常见的是缺相故障,缺相故障是不会造成电压升高的
关键是空开上端炸了,我去的时候客户已经清理。只发现炸断的铝导线,很糊的空开

网友D:
理论上这种现象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负荷小那相电压升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烧了同 一相供电的灯泡,基本确定是零线断
上面图中的空开最常见的是缺相故障,缺相故障是不会造成电压升高的
我也这样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这种现象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负荷小那相电压升高引起的。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E:
是否是断路器电源侧短路导致单相接地另外相电压升高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是断路器电源侧短路导致单相接地另外相电压升高所致呢
单项短路接地会造成另外相电压升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是断路器电源侧短路导致单相接地另外相电压升高所致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NqAYoEo2/?vd_source=72972e6537b01e05911e9bb34cc88593。接地系统中,线电压几乎不变,相对地电压会升高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错了,不接地系统 才会是这样的

网友F:
楼主,找到原因没?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到原因没?分享一下
帖子已经全都交待了,一个微断上端炸毁,另一路一个插排烧毁。全部恢复了换新。客户一直没反馈有问题。说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