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怎么算功率?

楼主(2025-07-24):
实测到三相电流分别是10A,20A,80A,瞬时功率应该是多少?我查AI,是先算出线电流,然后按某个固定的功率因素来推算功率,我是觉得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需要带入功率因素来计算

网友A:
最好买个多功能电力仪表,100块钱不到,上面显示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B:
你的数据显示严重的偏相哦

网友C:
三相 不平衡 ,三相功率的和

楼主:
以上只是我举的例子,只是为了了解三相不平衡的情况该如何计算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只是我举的例子,只是为了了解三相不平衡的情况该如何计算功率

P总=PA+PB+PC

=220*10+220*20+220*80

=2200+4400+17600

=24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只是我举的例子,只是为了了解三相不平衡的情况该如何计算功率

P总=PA+PB+PC

=220*10+220*20+220*80

=2200+4400+17600

=24200

谢谢,我本来也是认为可以这样算,但AI给的答案比较怪,先算了个线电流,然后带入功率因素这样计算出另一个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只是我举的例子,只是为了了解三相不平衡的情况该如何计算功率

P总=PA+PB+PC

=220*10+220*20+220*80

=2200+4400+17600

=24200

谢谢,我本来也是认为可以这样算,但AI给的答案比较怪,先算了个线电流,然后带入功率因素这样计算出另一个结果

功率因数应该也是要考虑的,只是我们再估算的时候,不考虑而已

网友D:
这个我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我真的没考虑这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