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4):
变频谐振高压试验电源 与高压谐振电抗器常用于哪些高压试验 ,它们的原理 是什么呢 ,高压试验的朋友麻烦 给普及下 ,感谢!

楼主:
那个红的和黄的电抗器容量相同,只是额定电压红的是40kV,而黄的是26kV ,它们都能和以上两款高压试验电源连接吗?

网友A:
目前10KV线路,变压器做耐压也有部分使用这种设备。直流耐压基本上不用了。。

楼主:
百度上搜了一下武汉三新高压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 试验接线方法。
高压试验电源主机黑色插孔可靠接地,将主机低压输出两根线连接至励磁变的输入 ,励磁变的输入 有L1、L2、L3和L4四个插孔 ,励磁变的低压输入有以下两种 接法:
励磁变输入380V时,L2和.L3短接,输入两根线连接至励磁变的L1和L4。
励磁变输入220V时,L1和L2短接,L3和L4短接,输入两根线连接至励磁变的L1和L4。
励磁变的高压输出端接法有三种,分别是1.5kV,3kV 和6kV
1.5kV接法:将X1和X2短接,X2接地,A1和B1短接,A1输出高压连接电抗器底部作高压输入, 适用于10kV的设备。
3kV接法:将X1和X2短接,X2接地,A2和B2短接,A2输出高压,连接电抗器底部作高压输入, 适用于35kV的设备。
6kV接法:将X1和B2短接,X2连接至可靠的接地点 ,A2输出高压,连接电抗器底部作高压输入, 适用于110kV及以上的设备。

楼主:
将励磁变高压输出连接至电抗器底部输入端,注意线尽量悬空。
将电抗器高压输出连接至增压器(分压器)顶部,此时电抗器的参数为27KVA,27kv即单节电抗器只能升压27kv且承受的负载只能为1A。

楼主:
假如单节电抗器承受负载不够时,我们可以将两节电抗器进行并联使用,将电抗器底部与底部并联,输出与输出并联,注意短接线尽量悬空,励磁变高压输出连接至电抗器底部任意一个接线柱,将电抗器顶部高压输出连接至增压器(分压器)顶部,此时可以承载负载是2A。

楼主:
如有更高的负载依次类推并联更多的电抗器,当电抗器承载的负载和电压较高时,我们可以使用串并联叠加的使用方式,串联提高电压,并联提高电流。

首先将电抗器进行串联,我们采用两串两并的方式,把下面电抗器的输出与上节电抗器的输入连接在一起进行串联,然后将两节电抗器底部短接,对短接线尽量悬空,顶部输出短接,将励磁变的高压输出连接至电抗器底部输入端,将电抗器的高压输出连接至分压器的顶部。

此时我们电抗器组能够承受的负载是54kv2A,将电抗器顶端高压输出连接至分压器顶部,高压线尽可能短且悬空,将分压器底部接线柱连接至可靠的接地点,使用分压器信号线连接分压器底部低压至主机分压器信号,最后确认接线无误后接上主机电源,我们可以选择三项a b c 380伏输入,也可以选择两项220伏输入,接220伏的时候我们选择接AC两项,分别接我们220伏火线和零线,如果选择三相380伏的时候,我们选择对应的三相a b c接入我们的三相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