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5):
台达触摸屏卡在开机进度条 ,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加载不了引导程序,估计内存芯片或者引导程序坏了,仅供参考。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外设电源短路了,试下只插电源开机。如果能开机就查外设,不能就查屏本身

网友C:
程序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D:
这种一般是固件问题。

网友E: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刷了固件程序还在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刷了固件程序还在不?
估计是不在了

网友G:
没图没真相
系统启动过程?
客户程序初始化过程?

网友H:
这种情况先看看有没有系统备份,重新清楚下载一遍试试。还是一样状态那大概率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I:
我碰到过,触摸屏断电上电,重新下载触摸屏程序就行了,不知道楼主试过解决了没

网友J:
这个问题,很多年前我就遇到过,没有想到,台达触摸屏还有这样故障!这个只能返厂维修!

网友K:
重刷触摸屏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