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控制柜

楼主(2025-07-26):
客户要做个37kw星三角控制柜,客户指定用CJ20的接触器,我考虑用杂牌的两个CJ20 100a接触器,一个cj63这样耐用不?打深井机器用,负载不知重不重。CJ20接触器用的不多

网友A:
我这同样的250安接触器。正泰的就可以,人民的就不行。触点都烧坏了。

网友B:
100A有些浪费了,可以用80A主接触器,加63A星接触器。这样使用应该没有问题。。还有电路设计时要优先保证星点接触器先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同样的250安接触器。正泰的就可以,人民的就不行。触点都烧坏了。
嗯嗯,跟触点材料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值我知道,担心杂牌货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A有些浪费了,可以用80A主接触器,加63A星接触器。这样使用应该没有问题。。还有电路设计时要优先保证星点接触器先启动。
CJ20接触器没有80a档,63a-100a-160a-250a

网友D:
CJ20的接触器可以的,耐用,正泰的213的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J20的接触器可以的,耐用,正泰的213的都行啊
市场太卷,准备用杂牌

网友E:
发现国内做星三角启动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极少发现能够做好的,目前只见到过山东的一家公司的产品做的是及格的。

网友E:
之前做过大功率的星三角启动(132KW),请不要说这么大功率用星三角不合理,整体行业都是这么干的,我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尽量做到更好。
我的做法是:启动前先检测三相电流(判断电机是否存在漏电问题,因为只有两个接触器,总空开只要推上,电机上面就会有电),如果没有漏电,星形启动,启动后会在程序中做一个延迟变量,设定在额定的时间内电流必须要降到一定的值,这样可以防止有卡电机的问题,或者轴承故障的问题,在启动后,要不停的检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电流有没有慢慢下降,如果在额定的时间内电流没有下降,会自动停机,以上都没有问题,达到切换条件,断开星形连接,再次检测电流,判断是否有触点粘连的问题,确定无电流,通过辅助触点判断星形接触器已经弹起,确定弹起,再切换成角形运行,在运行中会不断监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是否过流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之前做过大功率的星三角启动(132KW),请不要说这么大功率用星三角不合理,整体行业都是这么干的,我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尽量做到更好。
我的做法是:启动前先检测三相电流(判断电机是否存在漏电问题,因为只有两个接触器,总空开只要推上,电机上面就会有电),如果没有漏电,星形启动,启动后会在程序中做一个延迟变量,设定在额定的时间内电流必须要降到一定的值,这样可以防止有卡电机的问题,或者轴承故障的问题,在启动后,要不停的检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电流有没有慢慢下降,如果在额定的时间内电流没有下降,会自动停机,以上都没有问题,达到切换条件,断开星形连接,再次检测电流,判断是否有触点粘连的问题,确定无电流,通过辅助触点判断星形接触器已经弹起,确定弹起,再切换成角形运行,在运行中会不断监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是否过流等问题。
用两个接触器的星三角我只在混凝土输送泵控制柜上见到过。这种控制简单。但是只要空开一送电机上就带电。

楼主:
见过用一个空开,两个接触器的。空开参与启动,充当一个接触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做过大功率的星三角启动(132KW),请不要说这么大功率用星三角不合理,整体行业都是这么干的,我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尽量做到更好。
我的做法是:启动前先检测三相电流(判断电机是否存在漏电问题,因为只有两个接触器,总空开只要推上,电机上面就会有电),如果没有漏电,星形启动,启动后会在程序中做一个延迟变量,设定在额定的时间内电流必须要降到一定的值,这样可以防止有卡电机的问题,或者轴承故障的问题,在启动后,要不停的检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电流有没有慢慢下降,如果在额定的时间内电流没有下降,会自动停机,以上都没有问题,达到切换条件,断开星形连接,再次检测电流,判断是否有触点粘连的问题,确定无电流,通过辅助触点判断星形接触器已经弹起,确定弹起,再切换成角形运行,在运行中会不断监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是否过流等问题。
一般都不想做这么复杂,

网友F:
这是要卷到原始状态吗?不是技术发展了越用越先进吗?不都是用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要卷到原始状态吗?不是技术发展了越用越先进吗?不都是用变频器控制吗?
看使用场合。人家不需要调速。只需要稳定好修的情况下,换你会怎么选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一般星三角不会做的这么复杂,软起动才会检测电流这些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老板只愿意出那么多钱,又想达到降低故障率的效果,你又想赚他的钱,换作是你,你要怎么处理?用这种方式,把工厂旁边四家修电机的店干倒闭掉三家。工厂的故障率大大降低,同时我又能赚到钱,上面所说的是我的亲身经历的事实,可不是道听途说。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老板说我只愿意出2000块钱一台机器,你要做到保护电机不烧(不能说完全不坏,要看一个季度下来的故障率,必须要大大降低故障率),你要是愿意换变频器就换变频器,要换软启动就换软启动,随便,反正老板就愿意出2000块钱一台。132KW的电机,你看着办。

网友G:
两个接触器的星三角启动器也常见,个人觉得不是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