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热电偶的环形加热圈 用电子调温问题

楼主(2025-07-26):
图上这种加热圈,本来是纯空心的,
用电子调温控制,使用了两年都还行。
最近说调不了温了。
测试一下电子调温输出加温的时候温度上升很快,
电子调温不输出温度就瞬间掉下来了。
工人说好的时候温度来去就10度左右.
今天下午拆了一个轴承内圈上去,
热电偶开路了不好测量,目测电热圈
时高时低,不稳定。不知道用温控仪效果如何?

网友A:
第二个图你那个是机械温控开关啊
热电偶开路就是坏的,应该不加温,除非你的电子开关是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子开关控制温度
热电偶送单片机显示温度
电子调温也调不准
热电偶开路显示的温度也乱跳
所以麻烦了

网友B:
用个温控器就能满足你的需求,设定在一个数值,低于这个数值就加热,或者带pid的那种

网友C:
热电偶脱开了测mv或μv电压,开路了肯定是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量不到电阻就是开路了
工人说听到啪一声
估计和高压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