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大佬说的牛逼哄哄的信捷PLC,连内存保存都没有。

楼主(2025-07-27):
是我没找到入口吗?
这个感觉是最基本的功能啊,帮客户更换一个PLC,数据不多,但是HMI加密,程序导入进去了,动作跑起来不对,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第三方工具之类的可以读写保存HM,HD数据。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功能,如果单纯的读写保存,你应该在数据监控那里查看,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功能,如果单纯的读写保存,你应该在数据监控那里查看,改写
几十上百个数据呢?
换PLC,一个一个改,不觉得麻烦吗?

网友B:
这个功能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是不是?
不是的,但可以通过 初值 来实现,只是相对比较繁琐

网友C:
看4楼截图,我测试了,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只是相对来说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4楼截图,我测试了,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只是相对来说麻烦一些
好像看到有批量读写,早晨都去处理完了,拍照挨个填

网友D:
你试试
1.从原PLC里读出需要的数据
2.下传到新PLC里
猜测你有源程序,但没有数据存储,旧PLC又是坏的
这样猜测好像哪里不对~数据哪里来?
如果有数据源
就很简单了
1.按3楼方法试试~不行吐槽没毛病
2.按4楼试试~就是麻烦
3.基于数据是以电子文档形式存在~你将其转成电子表格形式
列0-9,行你懂的
选择需要的部分copy
在软件相应的数据位置复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