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7):
电路基本准确,运放管脚实测电压标示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1、负母线电流检测TL084有几个电压点实测数值总感觉不对,如:IC1-2的5脚外分压电路与IC2-1的2脚分压电路完全一样,IC1-2的5脚实测电压+0.23V与计算一致,IC2-1的2脚实测电压-0.23V数值与计算一致,但符号却相反;
2、IC2-4部分,电路没什么用处,可忽视;
3、IC2-1与IC2-2,参数相同,信号源相同,输入反相,输出电位变化必然相反,却用于控制同一个光耦IO2(尽管用2个二极管进行了隔离),逻辑上似乎自相矛盾。这个电路有何用意?

母线电流检测TL084及±10V电源:

经实测,IGBT母线电路(注意母线电容及充电电阻的接入方式特殊,所以,维修时,+520VDC可以直接加到变频器的+DC/-DC端子上,不必特别多虑不慎将维修电源+520VDC直接加到母线电容引发不良后果):

发上来的母线电流检测电路,原图片不清楚,分别单独发一下试试:

楼主:
西门子MM440-7.5KW(11KW),在排除接插件接触不良的情况下,
1、报F0001过电流,主要是指输出过电流,重点测试输出检测电路A786及周边电路,包括其2个电源;
2、报F0022,主要是指IGBT及母线电流检测故障,重点测试正负母线电流检测电路TL084及其周边电路,包括2组±10V电源。

网友A:
老师写的很不错,都是花时间花精力去研究去排查的结果。建议加精!

楼主:
上电即报F0022,不可复位故障维修方法:
1、故障原因:
①、三角板、CPU板、IO板、面板插件接触不良;
②、IGBT逆变、制动存在软击穿;
③、正负母线电流检测电路(2个TL084C)故障;
2、检修程序:
①、排除三角板、CPU板、IO板、面板接触不良,初测IGBT;
②、取出电路板,在不插三角板、CPU板、IO板、面板,不拆焊IGBT的情况下,直接在输入电源端子L1/L2端接入380VAC;
③、测试IGBT逆变、制动是否存在软击穿:用毫伏档分别测试正负直流母线电流取样电阻R500//R501(对11KW,并联阻值为0.0025Ω)和R502//R503(对11KW,并联阻值为0.0025Ω)上的电压,正常应该为0,否则,意味着IGBT在静态下有漏电流,存在软击穿(需要更换IGBT);或驱动电路故障,导致IGBT在静态下有弱导通漏电(需要专修驱动电路);
④、测试正负母线电流检测电路中2个TL084C芯片的±10V电源是否正常(注意2个±10V电源参考0点位点不同);
⑤、测试正负母线电流检测电路中2个光耦IO1/IO2的2脚分别对各自参考0电位点电压,如果某一个光耦IO2脚有明显低于+10V(甚至是负值),说明该光耦已经导通,F0022即是该路检测电路所报出,仔细检查该路TL084C及周边阻容元件。实践表明,TL084C芯片和几个47K电阻是高损坏率元件。
3、问题:
静态时,TL084C故障状态如上所述。那么,变频器启动运行后,母线电流增大,母线取样电阻R500/R501/R502/R503上电压增高,TL084C及光耦IO1/IO2状态又如何?
总之,MM4XX系列变频器的所谓“母线电流检测电路”,其功能上,更主要的是对IGBT上电时是否正常的静态检测和对母线回路运行时是否正常的检测,检测结果是开关量。

楼主:
上电正常,运行时报F0022的几个故障如下:
1、上电正常,运行频率上升到某一频率报F0022:
查正负母线检测电路正常,结果是母线回路充电继电器触点焊盘出现烧焦、裂纹、虚焊;
2、上电正常,运行随机报F0022:
查正负母线检测电路正常,结果是TL084C的±10V电源电路中的4个39K大功率分压电阻引脚虚焊、接触不良,但冷态正常,发热后裂纹开裂即出故障,因具有随机性,不易捕捉故障点。
3、上电正常,运行立即报F0022:
驱动电路故障。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帖子!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C:
有质量的帖子,点赞。

网友D:
精彩文章,等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