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控制电缆桥架内需不需要铺设感温电缆(20250728)

楼主(2025-07-27):
如题,常见动力电缆桥架内铺设感温电缆,控制电缆桥架内需不需要铺设感温电缆呢?

网友A:
感温电缆
第一次听说,是不是什么特殊行业才要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看业主有没有要求,没要求动力电缆桥架都免了

网友C:
在一个化工厂帮忙接过电缆,桥架内电缆着火,全部重新接线,从1.5到185的都有,如果有这种感温电缆,损伤也不会太大

网友D:
这个是非必要选项,有感温电缆也不能阻止电缆着火。

网友E:
这个是新型出来的玩意. 所谓数字化智能化物联网的需求.
设计得好, 是不需要的.
动力电缆不可靠? 需要监控. 监控的又不可靠, 又需要监控. 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控制电缆一般没有发热问题, 个人觉得不需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感温电缆
第一次听说,是不是什么特殊行业才要用
是光纤。测温的。。一般都是接入消防系统的。

楼主:
对的,是光纤 ,接头需要熔纤的。
感温光缆采用分布式铠装抗拉抗压型光纤,光缆内部有不锈钢保护管和抗拉钢丝网保护光纤不受损害,外护套为高性能的低烟无卤素阻燃热塑型材料,具有抗水性,要求具有铠装、坚固、柔韧、抗拉抗压性好,便于安装和维护、抗腐蚀等特点。
测温范围:(-30—120)℃

楼主:
桥架内铺设这玩意儿的目的 是结合高品质的脉冲光源和高速的信号采集与处理技术,就可以得到沿着光纤所有点的准确温度值。系统用一个10ns延迟的激光脉冲,能够实现对最大30km的光纤空间分辨率1m的温度测量,也就是相当于30,000个测量点。通过监控,及时感知沿途电缆的过热及火灾预警 ,大大减小了误报和漏报的概率 。

网友G:
这个高端货还没用过

网友H:
没见过,

一般看电流大不大,大的话摸摸电缆,烫手能摸住就没啥问题。

网友I:
没用过,按照规范来选择合适了额定电流电缆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动力电缆规范的冗余量实际很大,不偷工减料很安全的

楼主:
这个事分怎么看,如果设计选型安全系数选的比较小,或施工组织复杂导致施工质量难以把控,铺没感温光缆也可多一条防线。

楼主(2025-12-09):
测温光纤在电缆桥架内的走线方式是不同的,有的呈正弦形,有的则是直铺的 ,大家 说说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