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UG03I-S的触摸屏

楼主(2025-07-28):
老哥们,现在有一个UG03I-S,有一个输入口还有一个输出口,能不能把触摸屏中的数据接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们,现在有一个UG03I-S,有一个输入口还有一个输出口,能不能把触摸屏中的数据接出来呢
1、这个只是一个通讯模块。
2、读取程序请使用UG00C-T编程电缆连接你的RS232与触摸屏的MJ1通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们,现在有一个UG03I-S,有一个输入口还有一个输出口,能不能把触摸屏中的数据接出来呢
1、这个只是一个通讯模块。
2、读取程序请使用UG00C-T编程电缆连接你的RS232与触摸屏的MJ1通讯口。
主要我不是想要读到程序,只是想通过scada来采集到触摸屏上的某些数值

网友A:
你那个模块是富士电机专用协议SX协议总线,该协议不公开。
你可以:通过(MJ1,MJ2,25PIN串口)进行RS232的通讯,通讯协议富士已经在手册中的串口通讯部分给出。

网友B:
个人感觉scada和plc通讯应该比人机更方便。

网友C:
触摸屏数据绝大部分是来自plc的
用触摸屏内部地址的不多
专业搞数采的一般都了解怎么搞

网友D:
触摸屏的数据都在PLC上,你要使用SCADA采集数据,直接从PLC上读取更方便,而且很多厂家都提供与PLC的通讯扩展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