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8):
80kw电磁加热上的,800v80uf引脚处有比较细的裂纹,不知是螺丝扭太紧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万用表测的不准,最好用电桥测才是准确的。建议换掉。

网友B:
刚想说,你这表不错,下面还有大佬啊。

算了,我用用垃圾表,能简单测个容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的不准,最好用电桥测才是准确的。建议换掉。
我这不是电桥,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想说,你这表不错,下面还有大佬啊。

算了,我用用垃圾表,能简单测个容量就OK了
高手一般用低端表修高档设备,像我这水平差的才必须靠工具充门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的不准,最好用电桥测才是准确的。建议换掉。
人家明明用的是胜利的手持电桥,你让人家用你那破玩意。来搞笑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的不准,最好用电桥测才是准确的。建议换掉。
我这不是电桥,是啥
配个四线夹子吧,我也用同款电桥。测量还凑合。。

网友D:
ERS阻值也不大容量也可以怎么了。

网友E:
从表显示的数值来看, 该电容还可以用的,看不清楚裂纹的位置, 能否考虑用钖补焊一下裂纹?

网友F:
螺丝的地方是长时间受力引起,看参数没事,还有个D值(即损耗),小于0.2以下正常

网友G:
数据来看,这个电容还是可以用的,那个裂纹可以不管,那是封装的胶的裂纹
当然你换了也没所谓,反正又不是自己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的地方是长时间受力引起,看参数没事,还有个D值(即损耗),小于0.2以下正常
看的很仔细,我猜测也是长时间受力引起,D值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据来看,这个电容还是可以用的,那个裂纹可以不管,那是封装的胶的裂纹
当然你换了也没所谓,反正又不是自己出钱
这种高频无感电容一个也不偏宜。研究一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表显示的数值来看, 该电容还可以用的,看不清楚裂纹的位置, 能否考虑用钖补焊一下裂纹?
引脚处有细裂纹,和引脚一条水平线上。怀疑引脚螺丝压得过紧受力所致。钖补焊是啥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的不准,最好用电桥测才是准确的。建议换掉。
我这不是电桥,是啥
配个四线夹子吧,我也用同款电桥。测量还凑合。。
偶尔测下电容,普通夹子比较方便,所以没买

网友H:
是的那个看来只是充填物裂了,能用的。只要引脚没断是没问题的。

网友I:
数据看电容是正常的,但我会换掉以绝后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表显示的数值来看, 该电容还可以用的,看不清楚裂纹的位置, 能否考虑用钖补焊一下裂纹?
引脚处有细裂纹,和引脚一条水平线上。怀疑引脚螺丝压得过紧受力所致。钖补焊是啥东东?

原来以为是金属部份有裂纹, 所以才建议用钖补焊。细看原来是塑料封装开裂, 可以考虑用哥俩好胶补一下。

网友J:
虽然检测数据看问题不大, 最好换掉,以绝后患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的不准,最好用电桥测才是准确的。建议换掉。
可有型号?学习了

网友L:
电容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用

网友M:
引脚已经这样了,电容花不了几个钱,建议都换了,可靠更重要,我现在在修某品牌的机子,这种电容早就换掉了,因为不换后面指不定哪天引起打火放电啥的,多的事情都出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表显示的数值来看, 该电容还可以用的,看不清楚裂纹的位置, 能否考虑用钖补焊一下裂纹?
引脚处有细裂纹,和引脚一条水平线上。怀疑引脚螺丝压得过紧受力所致。钖补焊是啥东东?

原来以为是金属部份有裂纹, 所以才建议用钖补焊。细看原来是塑料封装开裂, 可以考虑用哥俩好胶补一下。

高手

用环氧树脂封还理解,用哥两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N:
考虑到哥俩好胶容易得到,环氧树脂胶和改性丙烯酸酯胶(哥俩好胶)的区别如下:
   反应机理:环氧树脂胶通过加成反应固化,而丙烯酸酯胶通过自由基聚合反应固化。
   性能:环氧树脂胶的耐久性更好,适用于结构性粘接;丙烯酸酯胶的耐震性和抗冲击性更强,固化速度较快。
   固化收缩率:丙烯酸酯胶的固化收缩率较大,而环氧树脂胶的固化收缩率较小。
   透明性:环氧树脂胶固化后通常保持透明,而丙烯酸酯胶则可能不透明。
   耐水性和耐溶剂性:环氧树脂胶的耐水性和耐溶剂性较强。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考虑到哥俩好胶容易得到,环氧树脂胶和改性丙烯酸酯胶(哥俩好胶)的区别如下:
   反应机理:环氧树脂胶通过加成反应固化,而丙烯酸酯胶通过自由基聚合反应固化。
   性能:环氧树脂胶的耐久性更好,适用于结构性粘接;丙烯酸酯胶的耐震性和抗冲击性更强,固化速度较快。
   固化收缩率:丙烯酸酯胶的固化收缩率较大,而环氧树脂胶的固化收缩率较小。
   透明性:环氧树脂胶固化后通常保持透明,而丙烯酸酯胶则可能不透明。
   耐水性和耐溶剂性:环氧树脂胶的耐水性和耐溶剂性较强。

百度得很全面嘛

所有这个耐压的电容你决定用“哥两好”修复

现在有某宝,你获得环氧树脂比哥俩好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