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8):
近日接修一台神钢伺服驱动器ssd-2220d-w,故障代码是日文,翻译出来意思是硬件故障3,苦于没有说明书,翻遍全网也未能找到相关信息,甚是无奈!
期盼坛内哪位朋友手头上有这个资料不吝分享,还请留下联系方式,有偿!

网友A:
显示什么

网友B:
干脆直接把那个故障拍个照,这样简单直接,答案来的快

楼主:
请大侠们帮忙看看是啥原因,谢谢

楼主:
原理图测绘了一部分,分析来分析去没找到点子上

网友C:
好复杂的板子

网友D:
对这个不熟悉,也不知道型号相符不,仅供参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帮助哈,应该不是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试验,不是过热

网友A:
报警编号3

散热器热

网友A:
实报?误报?上电出现?开机一段时间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报?误报?上电出现?开机一段时间出现?
上电就报警,这个伺服的过热检测就是一个热敏开关,拔掉就会报警,但不是我发的图片中的故障信息,你发的图片故障信息是这款伺服的吗?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这个热敏开关正常时是闭合的,加热到报警温度时就开路了

楼主:
它的逆变模块是早期的gtr达林顿模块,内部也没有温度检测元件

楼主:
还有就是cn2接口是接电机编码器的,断开后会日文明确提示编码器故障,并不显示故障4代码

楼主:
这个伺服的过压,过热等都不是用数字代码表示的,而是一串日文文字描述,这个未知硬件故障3不知是啥

楼主:
对于这种盲修非常烧脑,不知同行的大侠们有何感受,如果有台正常的机器对照可能还好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报警表已给你,只能帮到这里,希望有好的结果

网友E:
这种机器确实比较费脑,但这种机器能修复解决问题的价格都不会很低!

网友F:
不用修了吧?上闲鱼网直接买个二手的。大把,比修的人工费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