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9):
最近维修一台设备,
主变频器坏了,功率不大,2.2KW的,但是机械上下动作,惯性很多,配置了制动电阻,

变频器太老了,松下的VF0,早就停产了,买了松下的MK300,<VF200替代VF0,MK300替代VF200>....

~~~~~~~~~~~~~~~~~~~
VF0制动电阻选用倒是没给出具体数值,只给了参数

最大使用率2%,最大使用时间3S,最大力矩100%

现场有配,但是具体参数没去测量,
~~~~~~~~~~~~~~~~~~~~

MK300手册给了参数

最大使用率5%,最大使用时间5S,制动力矩100% ,2.2KW 给的参数是320欧,120W

~~~~~~~~~~~~~~~~~~~~~
问了下豆包,制动电阻核心公式

R=U/P
U直流母线电压,取制动电路动作电压,一般是700-750(AC380)
P是电机功率 单位是KW
700/2.2=318.18  整算就算320欧。

~~~~~~~~~~~~~~~~~~~~~~~~~~

我的理解是,380V供电 整流出来540V-600V, 正常运行,母线电压不会升高;

当变频器带的电机在发电状态(比如带载下降,带载急减速),动能转换成电能,结果就是母线电压升高;

当高于元器件极限工作电压,肯定会损坏变频器,正常变频器会报警停机;

制动电阻功能就是吸收掉这部分动能(电能),变频器6A的额定输出电流,

我感觉320欧肯定吸收不了多少啊(效果不好),不知道可以选阻值低一些不的?

700V/320=2.18A, P功率才吸收了1.5KW,

~~~~~~~~~~~~~~~~~~~~
这样选行不行?

阻值:电压700V,电流6A打8折,R=U/I,700/4.8=145欧,

功率:ED%* (U^2/R) ,使用率*算出来的实际功率,使用率手册给是5%,就算额定功率*5%,0.05*(700*700/145)=168W,

以上,

不知道,我用150~160欧,200W的制动电阻,会不会把变频器烧了啊表情,制动电阻TB很便宜啊。。。

PS:可能变频器内部输出电流的模块和制动电路的参数不一样,比如输出是6A的模块,制动MOS电流3A这样,那就无解了。手册也说只能加大阻值,没说小。

网友A:
我一般根据手册的数据来

楼主:
今天拆了2个自己家里调试用的变频器,一个汇川的MD200S 0.4KW ,一个台达VFD-E 0.4KW的, 都是220V供电;

刹车端子是BR,(+)这两个;

(+)是接的大电容的+V(AC220V供电),也就是主供电VCC,BR到了一个空焊盘,

目测是个中功率封装MOS管的D级,S级是0V;

驱动管有6只,封装是大功率型号是G10M65DF2 650V/10A的,驱动器参数额定输出是2.6A的,电机感性负载,应该是冗余放的比较大;

也就是说,输出电流≠刹车电流,2个器件封装都不一样,但是呢,刹车电阻是接近纯电阻负载,不好说,中功率封装MOS随便3-5A应该问题也不大;

~~~~~~~~~~~~~~~

下面有请演员 ,台达VFD-E,200V/0.4KW;

输出规格2.5A,刹车电路规格,额定给的1.9A,最高刹车电流限制是3.6A,(可能MOS参数是5A的,考虑冗余安全给的3.6A)

AC220V供电,整流滤波正常应该是320V左右,它应该算是的400V左右启动刹车电路<一般大电容耐压也就是400/450V>;
400/200欧=2A左右,也就是手册给的1.9A,可能启动电压给的还要高一些;

同汇川,2个端子,一个接的+VCC,一个到刹车MOS管的D,S还是接的0V

台达的输出是用的模块,刹车MOS是单独的一个中功率封装的MOS,具体型号看不到,拆太麻烦了

~~~~

综上:输出MOS/模块和刹车控制器件是不一样的,输出MOS考虑感性负载,电流余量很大,刹车是纯电阻,MOS参数要小一些,但是,也绝对比手册给的
要大;

台达的手册给的要详细一些,额定/最大电流、电阻都给了,好评啊~

松下的VF0只给了使用率+最大时间+制动力矩,和没说一样;

使用率+最大时间+制动力矩=不就是内部控制MOS的耗散功率+散热跟得上不吗;MOS导通内阻很小,理论上讲,MOS本身吃的功率很小,基本上都在刹车电阻上了,当然,厂家有其它考虑,有什么高频谐波之类的。

过两天等新变频器回来,旧的我拆开看看具体器件型号参数就知道了

建议还算按照手册选装刹车电阻;

以上。

补充一下:

本论坛找的一张制动电路图,

~~~~~~~~~~~~~~~~~~
简答理解就是把电机发电产生的能量用制动电阻消耗掉就OK了;

网友B:
阻值按说明书上的配,功率配的大点就行了;

网友C:
在要求制动响应高的机台电阻比说明书放小了一点。大部分都是比说明书上阻值大一点,功率都时加大的。

网友D:
阻值按说明书上的配,功率配的大点比较耐用。阻值适当配小点,功率放大点。制动效果会更好。前几天看到一个只工作0.6秒就刹车的进给机构,就是变频器带的。据说也用了很久,完全当步进电机用了

楼主:
今天找了一个松下的VF200 0.4KW的变频器,内部有制动电路,MOS管型号K12J60W 参数是600V/11.5A,PD 110W ,但是没有做散热;

所以使用率不能,内阻是300毫欧(Vgs=10V测得),其实导通了,它自己也没吃多少功率。

~~

变频器品牌太多,我也没拆几个,大家还是参考手册吧,但是松下找个0.4KW的,配置了规格不错的MOS(虽然没做散热),但是制动电阻阻值是可以减小的,R=U/I,U不变,I增大,R就小了。

网友E:
大一点总没错,小的瞬间烧。。。

网友F:
按照厂家推荐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