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30):
这是什么类型的锂电池?太阳能路灯上的,我昨天稳压电源冲了一个小时,冲到没充电电流。今天测量
电压慢慢回落至3.65v

我认为是3.3v磷酸铁锂电池。网上一个卖太阳能配件的坚称是3,7v的三元锂?搞的我懵了

网友A:
豆包解读LFP代表正极材料磷酸铁锂。

网友B:
LFP不就是磷酸铁锂(Lithium Iron Phosphate,LFP),三元锂不是应该NCM,NCA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FP不就是磷酸铁锂(Lithium Iron Phosphate,LFP),三元锂不是应该NCM,NCA么。

所以磷酸铁锂单节输出是3,2v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FP不就是磷酸铁锂(Lithium Iron Phosphate,LFP),三元锂不是应该NCM,NCA么。

所以磷酸铁锂单节输出是3,2v对吧

YE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FP不就是磷酸铁锂(Lithium Iron Phosphate,LFP),三元锂不是应该NCM,NCA么。

所以磷酸铁锂单节输出是3,2v对吧

YES。

楼主用4.2V的充电器,应该是充坏了

网友D:
这个是最常见的18650锂电池,但没看到你的电池保护板,现在电池电压3.65这是不正常状态,有条件的话用锂电测试仪测一下再判断是不是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FP不就是磷酸铁锂(Lithium Iron Phosphate,LFP),三元锂不是应该NCM,NCA么。

所以磷酸铁锂单节输出是3,2v对吧

YES。

楼主用4.2V的充电器,应该是充坏了
没坏,还很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最常见的18650锂电池,但没看到你的电池保护板,现在电池电压3.65这是不正常状态,有条件的话用锂电测试仪测一下再判断是不是报废
这是18650的磷酸铁锂,不是普通的18650三元锂。所以3,65 是正常的。三元锂充完电空载电压在4,2v左右,输出3,7v。
磷酸铁锂单节输出是3,2v,空载电压3.6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