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30):
我们有个变压器,输入是220V,输出是100V,功率100W。可不可以输出那端接100V电源,另一端是不是就是输出220V?如果可以的话,220V这端输出功率也是100W吗

网友A:
可不可以输出那端接100V电源,另一端是不是就是输出220V?

是的

如果可以的话,220V这端输出功率也是100W吗

网友B:
理论上是一样的,实际中输出220的电压会偏高一点。

网友C:
如果100V端没有另外电压绕组,理论上是这样.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通电很有可能冒烟。

网友F:
二楼说得对,实践也是这样的

网友G:
应该可以,但是必须是交流。

网友H:
可以,不然怎么叫变压器。就是电压必须与设定一至

网友I:
理论上是这样。可以的。以前电厂的主变就是。停机后由主变从网上反送电至厂用变。

网友J:
我就是这样用的,修直流电机驱动器时候,那个驱动器是380的,在工作室只有220的电源,就是用一个变压器把电压升高来测试和检修

网友K:
隔离变压器应该是可以的,电子变压器不可以吧。

网友L:
可以反着用,不过功率可能有小变化。

网友M:
家里修变频器,我都用380/220自耦反着用

网友N:
你实际是个电源(降压)变压器,内部的元器件参数绝缘等级是以压降为目标设置的。如果反过来接线使用,却变成了(升压)变压器(U2〉U1)理论上有么一说,实际我个人未使用过、也不敢使用。终觉得做不太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你实际是个电源(降压)变压器,内部的元器件参数绝缘等级是以压降为目标设置的。如果反过来接线使用,却变成了(升压)变压器(U2〉U1)理论上有么一说,实际我个人未使用过、也不敢使用。终觉得做不太安全

380变220,220也可以变成380,只要电压不超范围就行

380变220的时候,380端电压就是接380的,现在反过来,380那端还是380呀

网友O:
单纯从变压器的角度 来说 反过来 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E:
通电很有可能冒烟。
怎么可能,你肯定没有实践过。

我以前修变频器没有380电压就是用220V/380V自耦变或隔离变接家用220V升压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一样的,实际中输出220的电压会偏高一点。
说反了,应该偏低。

正常的220V/100V变压器考虑到负载时能输出额定电压,理论设计时次级电压偏高5-10%。相当于220V/105~110V。反过来在次级接110V电压,原初级输出电压应该相应降低5-10%

网友P:
引用 网友K:
隔离变压器应该是可以的,电子变压器不可以吧。

隔离不隔离都可以,电子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