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30):
某单位有6台泵,有现场控制柜,触摸屏,变频器。PLC用的是西门子1200的。。远程是上位机电脑控制。。现在情况是在远程和就地切换过程中会停泵。所以要求更改程序,实现在远程切就地或者就地切换远程都不能停机,给定频率也要保持原样。。之前的程序是远程用一个FC块,就地调用另一个FC这样就会停机。本来想删除这两FC重新写一个,但是人家不让删要保留这两个FC。。现在搞的没啥思路了。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没用过西门子的

如果是普通做法,可以在切换时把运行状态与频率数据传送过去就行了吧

网友B:
远程和就地给定的频率信号是同一个么?
两个FC块输出的地址是直接地址还是间距地址?
6个泵的远程、就地箱用的是1套还是6套?
1、手自动输出信号做一个停电延时,对两个FC块进行同时输出。
2、功能块保留,根据需要判断是否调取。人家说要保留,又没说必须调取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程和就地给定的频率信号是同一个么?
两个FC块输出的地址是直接地址还是间距地址?
6个泵的远程、就地箱用的是1套还是6套?
1、手自动输出信号做一个停电延时,对两个FC块进行同时输出。
2、功能块保留,根据需要判断是否调取。人家说要保留,又没说必须调取运行。
频率给定地址是同一个在DB块里面了。FC是多次调用的。六台泵就地柜是六套各管各的,配六个触摸屏,六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