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限位开关常开怎么主动回原点

楼主(2025-07-31):
现在步进电机在右限位的位置不动了,我想要回原点,然后我主动回原没反应(图二报错了,卡限位开关上)。
我想问这种卡在限位开关位置的情况应该怎么主动回原。
PLC是S7

网友A:
你可以用带编码器的那款

网友B:
记得之前玩过,
如果在极限位,先复位轴错误,然后再操作;
之前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899

网友C:
是不是跟你轴回原点方式和限位开关设置有关,正常回原点碰到限位会自动反方向旋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别的地方主动回原碰到限位开关会正常反转然后回原,但是现在是直接在限位开关上,它不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复位轴错误再点动离开限位可以执行回原,但是有办法实现在限位开关处直接强制回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位轴错误再点动离开限位可以执行回原,但是有办法实现在限位开关处直接强制回原吗
不知道,没有太深入研究,程序逻辑自己处理下就OK,
封装的轴定位块,错误复位用ib_复位驱动,回原点逻辑也简单,如果在前极限就CCW 点动,如果在后极限就CW点动,实际项目跑起来没啥异常,
如果有自己在研究一下呗,其它PLC没这个问题,新门子1200为啥会这样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