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31):
总线驱动器回零轴不运动

问题现象:
使用总线驱动器回零时,有时候轴不运动,轴状态一直显示在回零状态。查看相关数据字典发现模式有切换到回零模式,并且6041的12bit为0表示回零未完成。

解决办法:
1.检查轴是否能正常进行手动运动,观察限位是否报警。
2.检查驱动器参数,6099驱动器回零速度设置是否较小,609A驱动器回零加速度设置是否较小,和检查二次爬行速度设置是否正常。
3.检查驱动器上电校验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上电时反馈位置变大,出现误差较大,所以停机了。驱动器那边改了驱动器的参数,防止校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