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1):
在网上看到的程序案例,自己试着复现了一下,设定时间是3分钟运行,程序段7 的 #运行M 只能到2,然后#运行M就会变成0,重新开始计时,正常的话 #运行M 到3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程序段10的停止位了。搞了一上午不知道咋回事,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没贴上程序要大家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有点卡

网友B:
把网络7.8的梯形图改成这样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1S的脉冲

网友B:
哦,是网络8和网络9

网友C:
#运行M 显示2,一分钟后停止,时间正常啊!0,1,2.计时三分钟。
问题在2段,#启动 循环复位计时,要串入#定时完成信号,或者输入是P信号

网友D:
逻辑错误, 用的扫描周期计时 运行M =2 不增加是因为前置条件断开

网友E(2025-09-17):
回复 网友B:
跨界支持IEC61499跟IEC61131-3的100%国产化PLC,零点自动化9.26号发布,国产IO替代进口品牌,降本增效,适用于各个行业,恳请大神支持!VX联系dark551188,电话18081227742

网友F:
1号网络为什么一直复位 启动

网友G:
建议定时器不要做在通用子程序中,否则容易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