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1):
工厂从别人打听的我,我去之前已经炸了3台,发去厂家维修,还是炸鸡。没办法,老板又买了两台。还是炸鸡。我去了之后。仔细查看。像是先直流短路,或对箱体放电后直流再短路,箱门炸的。乌漆嘛黑。测量ab416v,AC412V,BC412V.稍微偏高和不平衡,老板也让别人测量过电没发现啥异常,。工厂自己的变压器(基本可排除外来的干扰),250kw,目前三只80kw的电磁加热和一些电机。最近半个月频繁炸鸡。以前一直没问题。

感觉是尖峰电压和谐波,视频是另一台炸鸡的

装了几个磁环,今天说又炸了一台。

网友A:
直流回路上不是有快容保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回路上不是有快容保险么
没有,桥堆直接出来铜排,120a左右的电流没有保险。

网友B:
现场环境潮湿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C:
电磁加热是否属于高频设备,如果某台设备电路故障,是否会引起电源串入高频谐波,谐波整流后就出现高压,谐波检测需要专用的电源质量检测仪,这个表可不便宜。看了相关谐波治理的视频,当系统有谐波时,零线电流是叠加的,表现为零线电流比三相相电流大。
个人猜想,不一定正确。

网友D:
老铁,指甲有时间用斜口钳+角磨机修修
全程看指甲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环境潮湿是主要原因吧
不潮湿,新机也炸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搞机的没几个干净的,特别是现场

网友A:
120A的直流回路,还是电磁加热器应用的,竟然没有保险,这设计有点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机的没几个干净的,特别是现场
干净的不多

楼主:
刚修好运行3分钟又炸一个,这次是300a三相整流桥堆。画红圈的两脚短路,直接跳空开。不过这个桥堆修之前看着就有打火痕迹,测量值没事,没想到带100a的负载3分钟又炸一个

网友E:
回复 楼主:
整流桥打火就是绝缘不够

网友F:
解决了没。想看看最终的解决思路是什么。

网友B:
直流铜排包热缩管,螺丝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铜排包热缩管,螺丝打胶。
已经这样处理了,正在观察。您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铜排包热缩管,螺丝打胶。

前几天都套的热缩管,用黄蜡管隔开igbt的各螺丝角,有些部位还用的704胶固化,那个易打火的电容处,离箱体近,我将铜排锯断,用胶打好。客户反馈三相桥堆炸一只,如下图黄色热缩管就是前几天我套的,

网友G:
炸整流输入端,怀疑还是潮湿与导电灰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