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2):
伺服的脉冲当量除不尽会有累积误差吗

网友A:
肯定会有,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的

网友B:
肯定会有,但是为啥要设计成这样呢,取整不是更好吗

网友C:
建议用电子齿轮,PLC作为上位机,尽量不做位置脉冲换算。

比如,PLC发1000个脉冲,机械走10.00mm/1.000mm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