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4):
请教

请教各位大神,字符串转整数无法转换,PLC也没报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请教各位大神,字符串转整数无法转换,PLC也没报错,是什么原因呀?

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是源数据字符串占用3个字的存储空间,也就是最大5位整数,包含一个符号位正好6位。

而您输入的数据无法填满这3个字的空间,例如字符串1000,其ASC码为 H3031 H3030,在指令输入中实际的值是 H3031 H3030 H0000。

而DABIN指令是要占用3个字的,所以实际指令接受的是H3031 H3030 H0000,而在指令中,H00是作为H30处理的,因此实际指令接受到的值是字符串100000,超过了可以转化的范围,因此不能转化。

因此请这样输入:空格,空格,1,0,0,0    确保3个字的空间填满,这样就可以正确转化。

对于500来说,需要按以下方式输入:
方式1:+,空格,空格,5,0,0
方式2:空格,空格,空格,5,0,0

无论如何,你的字符串输入值必须占满3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