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4):
250kW渗漏排水泵,双电源开关电源侧接一用一备,出线进软启动器,由软启动器控制。常用电源开关抽屉ABB的,运行中突然故障跳闸了,400V低压室很大一股烧焦味,拆开发現抽屉开关一次插件已经烧成一个了,不象样了已经。

楼主:
将抽屈抽出,双电源开关电源侧及软启动器负载侧电缆拆下,对两段电缆都对地摇了绝缘,结果却很好。

楼主:
怎么单单烧抽屉一次插件呢,而该开关负载侧却没有问题,怀疑抽屉一次插仵虚接导致的

网友A:
抽屉一次插件容易虚接发热

网友B:
虚接发热导致绝缘层碳化导电是大负载大电流装置的主要故障问题,夏天高发。

网友C:
抽屉柜这种情况很常见。但确实时抽屉柜好用呀。

网友D:
像是一次插件和母排接触不好发热所致。

网友E:
还是ABB的,应该不会接触不良吧

楼主:
特别象是一次插件相与相之问短路打火造成的,瞬间起火致严重短路跳闸

网友F:
最常见的故障
还有双电源转换刀也经常是这个故障
说白了就是刀口接触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G:
开关是ABB,接插件不是。我们碰到长期使用,插座弹簧卡子断裂,接触不好缺相的情况,更换了底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是ABB,接插件不是。我们碰到长期使用,插座弹簧卡子断裂,接触不好缺相的情况,更换了底座就行
那就更怀疑接插件的问题了 ,记得大库盘库的时候看到过ABB的接插件,是不是原厂的不知道  。但即使是原厂的,从故障现象来看接插件的原因比较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虚接发热导致绝缘层碳化导电是大负载大电流装置的主要故障问题,夏天高发。
我也认为是这样引起的

网友B:
其实ABB的也就那样,曾经800A的ABB大空气断路器(90年代成套进口,基本排除高仿)就因静触头紧固不牢,发热碳化损坏绝缘,2只同样情况,就是设计或制造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