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的维修

楼主(2025-08-05):
我的车空调突然不出风 也不制冷了,头一天还是好的,只是用水枪冲洗了一下发动机舱,以为是水把某些开关弄坏了,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半天还是不制冷也不出风,查了所有保险都是好的。
 既然没风肯定是鼓风机没转,就把鼓风机拆下来看看,结果是叶轮卡死了,心想车开了9年多可能是轴没油了吧,想拆开风叶自己加点机油,结果正常拆不了,去买新的算了,在马云店花了98元买了个同型号新风机装上,叶轮还是不转,“不会是个坏的吧”,直接通12v电 鼓风机转的飞快,好的。
 再拆下空调电阻检查(叫调速器比较恰当),里面有电路板,经测量,场效应管没坏,是温度保险管开路了,故障原因就是叶轮卡死造成电流增大而烧保险,网上买来保险换上(应急可用普通保险代替),汽车空调恢复正常,冷飕飕的风吹出来好高兴啊。
 场效应管型号IRFP064N 耐压50V 电流110A,温度保险2A 250V 135°C ,一般的调速器坏都是烧保险,场效应管是烧不了的,风叶再怎么不转也烧不了场效应管,就是电机线圈短路也烧不了场效应管,只有烧2A的保险管,换个保险管简单。

一般的汽车修理店都是直接换“电阻”(这是错误的叫法,叫调速器)的,换个保险不行吗。

网友A:
一般的汽车修理店都是直接换“电阻”(这是错误的叫法,叫调速器)的,换个保险不行吗。

请换位思考,如果你开汽车修理店,会换哪种?

网友B:
动手能力强

网友C:
很好,东西也拆了,原理也懂了,又有空调用了

网友D:
换整体才好收费...

网友E:
如果是在四儿子那里,没有1000出不了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会吧,鼓风机98元,4s店翻倍200元,风机调速器成本45,翻倍100,再加维修费100元,也只要400元。
自己加氟利昂成本也只要50元(不能抽真空)。

楼主:
这次成本98元鼓风机,保险管4元5个,102元,哦,还买了一个汽车电笔3元。

网友F:
我的破三菱翼神汽车空调大修过几次了,换冷凝器,换压缩器...现在每隔段时间制冷效果又很差,很是头疼,不是说三菱的空调好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人家是一套总成换的,然后工时费死贵

网友G:
现在的汽车维修非常麻烦,所有的厂家都做保护,把零配件写上编码,然后把编码写进车机ECU。这个时候,你只要换了件,和ECU编码不一样,电脑就不停的报错,然后4S店就会以各种理由不保。
车机软件也不对外,都是专用线路,外面维修店基本没办法弄。
上面说的只是油车。电车要在外面修,干脆就别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汽车维修非常麻烦,所有的厂家都做保护,把零配件写上编码,然后把编码写进车机ECU。这个时候,你只要换了件,和ECU编码不一样,电脑就不停的报错,然后4S店就会以各种理由不保。
车机软件也不对外,都是专用线路,外面维修店基本没办法弄。
上面说的只是油车。电车要在外面修,干脆就别想了。

应该只有高端车才会这么搞吧,二三十万以上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油车这个现象是断电后重新适配,部分是要通过电脑和车机复位适配,部分不用,只要通过按钮操作就可以
比如电子风门清理后是需要电脑复位适配,门窗电机这些断电后只要按钮适配就可以
电车还真是有你说的状况

网友H:
未来的情况是你只负责开车和交钱,其他的事情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负责。你要不断地去赚钱,否则哪里也别去,还是去做和尚的好,念念经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火花塞 点火线圈 空滤 机油 雨刮器 碳罐 氧传感器也这样吗?大灯我也自己换了LED的,汽车之家有我的胎压传感器详细维修经过

网友I:
换总成才能给客户说坏的厉害,好收费。你给客户说换的保险,收人家钱人家也感觉你这太简单了花的钱不值。

网友E:
回复 楼主:
部分的车你换了不同的灯泡会报错,需要复位

网友J:
无极调速?
我的调速器在风道里,在一次清洗后只有最高档风,网查后找到这个调速继电器,换了一个好像20来快。
观察它的工作好害怕,有一个红红的亮点,风速越高它越亮,最高档反而不亮
拆开换下来的,发现所谓调速就是不同档位串不同阻值的电阻丝,通过风给它降温,一旦温度过高焊接点就会弹起从而断开电路。
网上也说了,不能用普通焊锡焊接,清洗空调要卸下这个控制单元
10多年了,开空调后的习惯就是检测出风口有没有风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油车这个现象是断电后重新适配,部分是要通过电脑和车机复位适配,部分不用,只要通过按钮操作就可以
比如电子风门清理后是需要电脑复位适配,门窗电机这些断电后只要按钮适配就可以
电车还真是有你说的状况
你的落后了,有的重要部件确实需要匹配,相当于重新刷身份证。简单点,现在的宝马遥控钥匙别想在外面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无极调速?
我的调速器在风道里,在一次清洗后只有最高档风,网查后找到这个调速继电器,换了一个好像20来快。
观察它的工作好害怕,有一个红红的亮点,风速越高它越亮,最高档反而不亮
拆开换下来的,发现所谓调速就是不同档位串不同阻值的电阻丝,通过风给它降温,一旦温度过高焊接点就会弹起从而断开电路。
网上也说了,不能用普通焊锡焊接,清洗空调要卸下这个控制单元
10多年了,开空调后的习惯就是检测出风口有没有风
这个是最早的串电阻有级调速,现在的五级调速就像帖子里的用场效应管通过PWM波控制变速。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部分的车你换了不同的灯泡会报错,需要复位
部分车型更换大灯(非原装)后,左右不一样电流也报警。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无极调速?
我的调速器在风道里,在一次清洗后只有最高档风,网查后找到这个调速继电器,换了一个好像20来快。
观察它的工作好害怕,有一个红红的亮点,风速越高它越亮,最高档反而不亮
拆开换下来的,发现所谓调速就是不同档位串不同阻值的电阻丝,通过风给它降温,一旦温度过高焊接点就会弹起从而断开电路。
网上也说了,不能用普通焊锡焊接,清洗空调要卸下这个控制单元
10多年了,开空调后的习惯就是检测出风口有没有风
这个是最早的串电阻有级调速,现在的五级调速就像帖子里的用场效应管通过PWM波控制变速。
已经给它改成无极调速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无极调速?
我的调速器在风道里,在一次清洗后只有最高档风,网查后找到这个调速继电器,换了一个好像20来快。
观察它的工作好害怕,有一个红红的亮点,风速越高它越亮,最高档反而不亮
拆开换下来的,发现所谓调速就是不同档位串不同阻值的电阻丝,通过风给它降温,一旦温度过高焊接点就会弹起从而断开电路。
网上也说了,不能用普通焊锡焊接,清洗空调要卸下这个控制单元
10多年了,开空调后的习惯就是检测出风口有没有风
这个是最早的串电阻有级调速,现在的五级调速就像帖子里的用场效应管通过PWM波控制变速。
已经给它改成无极调速
我估计再过几年会用无刷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种车不能买,听说还有不能断电的车?换电瓶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G:
汽车之家有我重置ECU帖子,在空滤外壳开两个孔增加进气量,要重置ECU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车不能买,听说还有不能断电的车?换电瓶怎么办?

4S能给你解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瓶自己换不好吗?任何事都要追求自己做主,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瓶自己换不好吗?任何事都要追求自己做主,
各有所专,跨行卷死的是大家。

客户自己搞定工控设备维修时 ,你也会拼命加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车不能买,听说还有不能断电的车?换电瓶怎么办?
接外部电源,不断电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停车3个月怎么办?看来以后换车,能断电的车是第一条件,长期不开的车,先断开电瓶,否则,容易报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几天鼓风机又不出风了,是 时有时没有,把调速器拆下,原来是场效应管的三个脚铜皮翘起,有一个接触不良,用手按紧电路板重新焊牢,再用细导线直接短接,这下永远不会坏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种车不能买,听说还有不能断电的车?换电瓶怎么办?
这种车手册上应该有讲到不能断电换电瓶
如果不能用车的车真不能买
如果只是某些信息丢失,比如存储的电台,时钟也无所谓
我遇到天窗出问题,打开天窗关不上,用硬纸板+防雨罩坚持一周,用扳手关天窗就是常事。
都说要换天窗控制总成(最少是电机),经过试验电机能正反转,车老导轨脏…都被验证不成了
最后结果就是,断电时间几天,就要对天窗做一下初始化,否则就只会能开不能关~开也开,关也开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的车也有天窗,开始几天开天窗玩了几次,有次忘记关了,好在是下小雨,后来把天窗保险拔了,下次换车无天窗是第一条件,一键启动 座椅加热 电子手刹等也是败笔。
自动空调 定速巡航 后视镜折叠 倒车雷达 360全景 这才是必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