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5):
P003 运行指令 6/7 通信控制
P004 频率给定 7 RS485通讯。
P135-140 通讯参数设置。

~~~~~~~~~~~~~~~~~~~~~~~~~~~~~~~~~

监控寄存器 DT301-DT330(0X012D)

写频率是DT237(DT238好像也写到变频器内部flash ,有寿命的)

控制是DT250.0~DT250.6

避坑,DT250.0=1 的时候是CW正转,DT250.0=1 + DT250.1=1 的时候是CCW反转<弄了好久,监控也收到了就是不转,结果把.0+.1 都置1就OK了。>

手册应该描述 .0=运行信号,.1=方向选择,这样容易理解一些。

复位,急停通讯控制感觉不靠谱,建议用急停电路控制,包括启停使用启停端子,非必要不建议用通讯。

codesys 通讯截图:

全文完。

网友A:
R2500:运行控制:为1:ON;为0:OFF

网友A:
R2501:反转指令:为1:ON;为0: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