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5):
比如信捷的触摸屏有一个函数功能,那么直接用函数写程序,再通过通讯控制远程IO输出,这样有没有搞头?

网友A:
肯定可以,只是反应比PLC慢,还有要考虑安全问题

万一通讯故障,按停止按钮是不会停机的

网友B:
可以,但是调试估计不方便,还有就是楼上说的安全。

网友C:
用信捷的一体机好了;

网友D:
理论可以

网友E:
有一体机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信捷的一体机好了;

信捷的主要价格不便宜

网友F:
还不如直接用一体机

网友G:
几个点时应该没问题,当点数多的时候屏里的CPU会很吃力,毕竟它的主要设计功能没在函数处理等运算能力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比如信捷的触摸屏有一个函数功能,那么直接用函数写程序,再通过通讯控制远程IO输出,这样有没有搞头?
就这么搞过. 用modbus的IO模块, 便宜, 然后逻辑计算, 都在屏里完成. 简单场合这样甚好.

网友I:
Proface不是有款可以添加IO点的机器么

网友J:
这玩意儿可以实现啊,买个触摸一体机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比如信捷的触摸屏有一个函数功能,那么直接用函数写程序,再通过通讯控制远程IO输出,这样有没有搞头?
就这么搞过. 用modbus的IO模块, 便宜, 然后逻辑计算, 都在屏里完成. 简单场合这样甚好.

做过一个触摸屏单独与变频器通讯的,只是用来控制频率

与工艺参数的转换计算都在触摸屏里做

启停控制为了安全还是用的按钮继电器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玩意儿可以实现啊,买个触摸一体机就可以了吧

一体机是包含PLC的,逻辑控制这些在PLC里面可以完成

触摸屏可以不用函数什么的

而楼主这样的方式是所有的控制都必须在触摸屏里完成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IO模块可以就近放在设备旁边,然后一条通讯线拉到触摸屏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玩意儿可以实现啊,买个触摸一体机就可以了吧

一体机是包含PLC的,逻辑控制这些在PLC里面可以完成

触摸屏可以不用函数什么的

而楼主这样的方式是所有的控制都必须在触摸屏里完成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IO模块可以就近放在设备旁边,然后一条通讯线拉到触摸屏就行了
综合算了一下, 一体机比屏+IO要贵啊.

网友K:
有些场合是可以的,最好用一体机更好,也不贵

网友J:
逻辑 不太复杂的应该是最好 的选择 ,触摸一体机。

网友C:
信捷的一体机都嫌贵了,PROFACE的根本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比如信捷的触摸屏有一个函数功能,那么直接用函数写程序,再通过通讯控制远程IO输出,这样有没有搞头?
就这么搞过. 用modbus的IO模块, 便宜, 然后逻辑计算, 都在屏里完成. 简单场合这样甚好.

做过一个触摸屏单独与变频器通讯的,只是用来控制频率

与工艺参数的转换计算都在触摸屏里做

启停控制为了安全还是用的按钮继电器控制

这个方案可行,值得借鉴,几年前我做过一个控制两台变频器的设备,就是用PLC做了控制中转,这样看来,其实可以在触摸屏中直接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捷的一体机都嫌贵了,PROFACE的根本不可能了;

应该是15年的时候,用过信捷的文本一体机好像600多,后面想用触摸屏一体机,记得当时要2000多(7寸)。

后来无意中发现优控的一体机,4.3寸屏幕的才400多,够用了,价格也合适,就一直用的优控

网友C:
现在信捷的触摸一体机价格也便宜的,但肯定比中达优控的要贵好多;

网友L:
简单的、点数少的可行,但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设备才是更合理。

网友M:
只要支持485通迅的本来就可以实现,能读能写对方位/字地址~~

网友N:
具体要看想实现的功能吧,逻辑功能简单的,觉得没问题,逻辑功能复杂的不建议

网友O:
带远程IO模块
脚本 函数之类的二次开发
有些人喜欢这么做

网友P:
想起我第一条贴的题目:
MCGS触摸屏+3菱PLC是否不用管PL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