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6):
那位大神有做过用台达PLC写自动清洗线的程序,谢谢!

网友A:
自动清洗线

最起码的说一下是清洗什么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5-6个槽的金属清洗线

网友B:
这又不是什么标准机,程序肯定无法通用,参考价值也不大,,搞非标自动化这行业每台设备的程序都是根据硬件结构的动作要求来编写的,,

网友C:
就是酸洗压榨烘干收放卷这些吧,随便用个三菱工控板搞算了

网友D:
这些都是根据你的工艺和机械机构来编写的。

网友E:
拿起来 到位置发下 清洗 提起来 到别的位置
自己编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