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6):
控制器ADDAX龙门实现

解决方案:
方法一:最方便的方法,推荐直接使用驱动器的龙门同步算法;

方法二:使用绝对值伺服(或者搭配光栅尺,精度更高),先设定一个Y1Y2的正常偏差值,每次回原点之后,根据编码器原始值encoder比较,做一个龙门矫正;

方法三:控制器可以使用ADDAX指令叠加方法;两个驱动的响应和性能反馈不一致或其中一个轴报警但无动作时,可以从程序中判断2个编码器的差值防止蹩到,外加力矩限制来保护。

网友A:
第二个在大跨度的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