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6):
单电源+15V供电。所有管脚电位,以12脚为0电位参考点。
明显IC2的4个运放输入-输出不符合逻辑关系。
IC2换了一个LM339,测试管脚电压完全一样。

网友A:
339不是比较器嘛,具体各脚位电压关系,是根据外围线路设置来,你把外围线路画出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9不是比较器嘛,具体各脚位电压关系,是根据外围线路设置来,你把外围线路画出来就明白了
LM339作为电压比较器IC,和其它运放组成的电压鉴别、处理,输入-输出的电位变化和逻辑关系是一样的,即: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反相输入电位,则输出高电位,反之,输出低电位。不管其外电路如何变化,作为LM339这个黑盒子,基本的输入-输出,是符合这个逻辑关系的,也是通过管脚电位的高低变化的逻辑关系反映的。
差别仅仅在于,电压比较器专用IC如LM339,外电路没有负反馈,同反相输入压差可以更大,内部集电极开路(外部也要加有负载),速度更快,输出为开关量高低电平,不能用于模拟放大。
当然,就变频器电路来说,也有大量用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