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买到假模块了

楼主(2025-08-06):
还是前几天频繁炸鸡的电磁加热柜,我前几天将铜排都套的热缩管,关键部位用黄腊管隔开并打上704胶固定,防止其直流铜排放电短路。其中一直igbt'也炸了,网上淘了一个,昨天说用了5分钟击穿了,但没炸。控制板报e6代码。

这是安装前拍的,其中一个是原机的。

网友A:
网上有可能买到假的,可以换个地方买

有更大的可能是机器没修好

网友B:
使用前可以测一下结电容、测一下耐压、打开与关断的情况,与原来好的的对比一下。

网友C:
何况网上买的,就是厂家也一样。从富士买过通讯模块,用了不到2月通讯时好时坏。找厂家死活不承认模块问题,没办法找好再买一块,这块一直使用到现在。

网友D:
正常 拆机的 翻新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可能买到假的,可以换个地方买

有更大的可能是机器没修好
换了模块之后机器运行几天不再出故障了,证明就是模块是假的或者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 拆机的 翻新的太多了
是的,在网上买的新的,几百块。当时说正品质保3个月。坏了之后网上店主也说我也是收来的货,其他一概不知,好在同意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前可以测一下结电容、测一下耐压、打开与关断的情况,与原来好的的对比一下。
测过没问题。运行几分钟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况网上买的,就是厂家也一样。从富士买过通讯模块,用了不到2月通讯时好时坏。找厂家死活不承认模块问题,没办法找好再买一块,这块一直使用到现在。
我这是深水宝买的

网友E:
买这种模块不能捡便宜,近期货源不紧张降价了,贵的时候买个原装进口FF300R12KS4模块报价1000多,现在降到500多了。网上买原字原码的正品很困难,中国有几家大代理商,由于我们用量少又不愿搭理,修这东西很麻烦,换模块前一定检测驱动电路,工作频率越低电流越大,工作频率高电流小,但模块可能超频工作也会炸,驱动不好装上就炸。

网友F:
有没有测量控制端与地的电压?
这么个案例可能有帮助
设备控制信号0-10V,在京调试没问题,到客户手里用炸执行原件(IGBT)
最后检查,控制信号对地有100多伏电压,控制信号之间正常
最后将这个电压降到10伏以下没在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测量控制端与地的电压?
这么个案例可能有帮助
设备控制信号0-10V,在京调试没问题,到客户手里用炸执行原件(IGBT)
最后检查,控制信号对地有100多伏电压,控制信号之间正常
最后将这个电压降到10伏以下没在炸鸡
换了模块就好了,客户反馈不再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这种模块不能捡便宜,近期货源不紧张降价了,贵的时候买个原装进口FF300R12KS4模块报价1000多,现在降到500多了。网上买原字原码的正品很困难,中国有几家大代理商,由于我们用量少又不愿搭理,修这东西很麻烦,换模块前一定检测驱动电路,工作频率越低电流越大,工作频率高电流小,但模块可能超频工作也会炸,驱动不好装上就炸。
确实不能贪便宜,刚开始我也没有好的渠道,买这东西都是淘宝看销量。确实炸一次,损失惨重。客户那里面子上还不好看。家里没有三相电,也不好大负荷试机。

网友G:
这种很多时间会买到一些重新打标的模块,尤其是一些价格高点的模块更明显。模块正常买到以后除了基本的测量触发以及耐压测试外,最好测量一下触发角的结电容,与原模块进行对比一下数值。正常不会相差很多,如果相差的大买到的大概率是一些重新打标,修改型号的模块。这种很大是个坑。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工作频率较高可以换成KS4试试,KS4截止频率高于KT4.

网友H:
有些东西,买淘宝新的不如买拆机的,至少正品的可能性高很多,功能完好就OK;

不过呢,JS很聪明,所谓拆机也有可能是山寨做旧

网友I:
一个G1937一个G2106型号都不一样,内部功率估计也不一样,炸了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很多时间会买到一些重新打标的模块,尤其是一些价格高点的模块更明显。模块正常买到以后除了基本的测量触发以及耐压测试外,最好测量一下触发角的结电容,与原模块进行对比一下数值。正常不会相差很多,如果相差的大买到的大概率是一些重新打标,修改型号的模块。这种很大是个坑。
都测了,指标还好。估计是假货,不耐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G1937一个一个G2106型号都不一样,内部功率估计也不一样,炸了不奇怪
这个G1937和G2106代表什么含义,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东西,买淘宝新的不如买拆机的,至少正品的可能性高很多,功能完好就OK;

不过呢,JS很聪明,所谓拆机也有可能是山寨做旧
确实防不胜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工作频率较高可以换成KS4试试,KS4截止频率高于KT4.
我看几个厂家都用的KT4。暂时不换,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