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铭牌给的数据对不对?

楼主(2025-08-07):
如图,按给的电流,这个应该是3kW的电机吧?

网友A:
感觉正常,有些负载重,电机料足。比如有些泵标识3kw,标识工作电流能达到8a。

网友B:
转速好低,低速大扭矩,感觉正常把,
之前碰到是2.2KW 1440R,5.*A

楼主:
按上面提供的电流和功率因素反推功率,不应该是接近3kW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上面提供的电流和功率因素反推功率,不应该是接近3kW吗?
380*6*1.732*0.71*0.805
=2280*1.732*0.71*0.805
=3948.96*0.71*0.805
=2803.76*0.805
=2257
还有个效率

楼主:
我还以为只用带入功率因素就可以了,效率也是功率计算的一部分?好像很多电机铭牌上都没有效率这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只用带入功率因素就可以了,效率也是功率计算的一部分?好像很多电机铭牌上都没有效率这个参数
效率是要算进去的

网友D:
老电机,功率因素和效率有点低,所以电流比正常的就大了

网友E:
这个是低速电机,一般是用在冷却塔上的风机的,这个电流是正常的,上个月搞过一台一样的

网友F:
这应该是8极电机吧
和普通4极电机不一样了

网友G:
查技术参数表,是一样的,后面是不同电压计算的电流,也是按0.71的功率因数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8极电机吧
和普通4极电机不一样了
名牌上就是8极的,710转

网友H:
电机功率、电流正常,至于电流偏大,那是因为你的电机是8极的,极数高的电机电流就是大,因为效率低。

网友I:
学习了,这种老电机铭牌见的真不多。这种大概率用在起重行车上的吧。

网友J:
重载上用的电机

网友K:
正常的,8极电机电流会比4极大点,转矩也大。

网友L:
这个是低速电机,一般是用在无减速箱传动的地辊上,需要在变频器上设置合理的启动参数。

网友M:
这是8极电机,常用估算一般是4极电机。这个电机个头和重量是不是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