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7):
这块南京科华MF47跟随我很多年了,前几天维修一个电路,不小心将RX1档位测量38ov了,电阻档立刻不能用了。拆开发现。RX1档回路两只30R0并联在回路中,这两个电阻开路了。

这两个电阻开路了

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A:
MF47也用贴片元件了,记得老表都是红色的金属膜电阻的

网友B:
这个是近期产品,以前用的是线板上安装金属膜电阻的
固定地方用还可以,经常外出还不如30块的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47也用贴片元件了,记得老表都是红色的金属膜电阻的
这个表也89年了,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近期产品,以前用的是线板上安装金属膜电阻的
固定地方用还可以,经常外出还不如30块的数字表
前几天修电路这个用来测电压的波动情况,和老接触器的接触电阻,感觉这点比数字表直观,平常我还有几块数字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F47也用贴片元件了,记得老表都是红色的金属膜电阻的
您说的是大红袍大绿袍, 那中间还有二代, 小灰, 小色环. 现在都贴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近期产品,以前用的是线板上安装金属膜电阻的
固定地方用还可以,经常外出还不如30块的数字表
前几天修电路这个用来测电压的波动情况,和老接触器的接触电阻,感觉这点比数字表直观,平常我还有几块数字表

有时指针表用起来直观一些,我也保留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F47也用贴片元件了,记得老表都是红色的金属膜电阻的
您说的是大红袍大绿袍, 那中间还有二代, 小灰, 小色环. 现在都贴片了.
您是前辈了,我都没见过大红袍实物的万用表,只在网上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近期产品,以前用的是线板上安装金属膜电阻的
固定地方用还可以,经常外出还不如30块的数字表
前几天修电路这个用来测电压的波动情况,和老接触器的接触电阻,感觉这点比数字表直观,平常我还有几块数字表

有时指针表用起来直观一些,我也保留了一块
用来测触点接触不良我喜欢用指针表,指针表能稳在那里不动,数字表那个数字乱蹦,搞的自己容易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近期产品,以前用的是线板上安装金属膜电阻的
固定地方用还可以,经常外出还不如30块的数字表
各有千秋吧,以前也喜欢数字表。现在某些场合更喜欢指针表

网友E:
非常经典的产品
老表都是红色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B:
初中时候就省吃俭用买了第一块表和电烙铁,开始组装收音机,92年买 MF47表,47的表买了好多个,中间有打错档位炸表的,固定一个地方还好,经常外出还是用数字表吧,试过几次这个表在现场用不了,原因是放工具包颠坏了,就算有泡沫防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中时候就省吃俭用买了第一块表和电烙铁,开始组装收音机,92年买 MF47表,47的表买了好多个,中间有打错档位炸表的,固定一个地方还好,经常外出还是用数字表吧,试过几次这个表在现场用不了,原因是放工具包颠坏了,就算有泡沫防震也不行
确实如此,平常维修包里至少两块表,一个数字钳形表,一个福禄克,欧尔会带上指针表,我喜欢带福禄克15b+。几乎不用考虑表的问题,效率高,以前用的国产各种接触不好,表笔断裂,特别耽误事。指针表大部分在家里用。

网友F:
质量不咋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F47也用贴片元件了,记得老表都是红色的金属膜电阻的
您说的是大红袍大绿袍, 那中间还有二代, 小灰, 小色环. 现在都贴片了.
大红袍精度不够吧?我用的第一款万用表 用的都是线绕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中时候就省吃俭用买了第一块表和电烙铁,开始组装收音机,92年买 MF47表,47的表买了好多个,中间有打错档位炸表的,固定一个地方还好,经常外出还是用数字表吧,试过几次这个表在现场用不了,原因是放工具包颠坏了,就算有泡沫防震也不行
确实如此,平常维修包里至少两块表,一个数字钳形表,一个福禄克,欧尔会带上指针表,我喜欢带福禄克15b+。几乎不用考虑表的问题,效率高,以前用的国产各种接触不好,表笔断裂,特别耽误事。指针表大部分在家里用。
说实在的, 很讨厌福禄克15b或+. 廉价但质低. 最典型的是速度慢, 还过冲.

网友H:
平时维修,一般带的都是胜利的VC6018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质量不咋的,多少钱买的?
质量还行,是我误操作了,但是为啥500ma的保险丝也爆了,电阻也开路了。保险丝应起保护作用,价格忘了,大概6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中时候就省吃俭用买了第一块表和电烙铁,开始组装收音机,92年买 MF47表,47的表买了好多个,中间有打错档位炸表的,固定一个地方还好,经常外出还是用数字表吧,试过几次这个表在现场用不了,原因是放工具包颠坏了,就算有泡沫防震也不行
确实如此,平常维修包里至少两块表,一个数字钳形表,一个福禄克,欧尔会带上指针表,我喜欢带福禄克15b+。几乎不用考虑表的问题,效率高,以前用的国产各种接触不好,表笔断裂,特别耽误事。指针表大部分在家里用。
说实在的, 很讨厌福禄克15b或+. 廉价但质低. 最典型的是速度慢, 还过冲.
福禄克15b确实慢的让人抓狂,特别电阻档。15b+用习惯了用着还行,不知版主现在用啥表,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平时维修,一般带的都是胜利的VC6018
我有块胜利的6056A.和你这类似。感觉用着不习惯,特别是拨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F47也用贴片元件了,记得老表都是红色的金属膜电阻的
您说的是大红袍大绿袍, 那中间还有二代, 小灰, 小色环. 现在都贴片了.
大红袍精度不够吧?我用的第一款万用表 用的都是线绕电阻
一个表里有两种,小阻值的用线绕,电压档大阻值的用大红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