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7):
昨晚去一个客户家修个电路,客户说加热系统不加热。发现这个接触器卡在如图我螺丝刀压在那个位置。主回路电路没接通。想着接触器机械损坏,直接更换。换后电路就好了。客户就把这个旧的送我了。等我回到家,发现接触器自己又弹回来了。拆开之后发现没什么卡死的地方,又重新装上,[upload=mp4]/uploadImages26/c7ebfc6ff,测主回路和触点导通电阻也正常。呵呵。太调皮了

通上220多次试机一切正常‘这个接触器还能在以后维修中使用吗?’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AB的接触器也有这个毛病。手动频繁动作后,不定哪次就卡住,造成线路虚连,烧毁接触器。后来更换该品牌接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AB的接触器也有这个毛病。手动频繁动作后,不定哪次就卡住,造成线路虚连,烧毁接触器。后来更换该品牌接触器。

AB还是漂亮国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AB的接触器也有这个毛病。手动频繁动作后,不定哪次就卡住,造成线路虚连,烧毁接触器。后来更换该品牌接触器。
我这个卡了之后,线圈也没烧,拿回来自己又好了,测量全都正常,运气爆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AB的接触器也有这个毛病。手动频繁动作后,不定哪次就卡住,造成线路虚连,烧毁接触器。后来更换该品牌接触器。

AB还是漂亮国的哟
还没用过ab的接触器,只用过他的变频器

网友C:
不会是触点粘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触点粘连吧?
应该不是,客户是加热电路。温度不上去,不加热了,才发现这个接触器触头好像下陷一点,给我打电话。如果粘连,会加热不停客户早就知道了

网友D:
如果是关键设备,那最好不用了,用上后不定啥时候就又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触点粘连吧?
应该不是,客户是加热电路。温度不上去,不加热了,才发现这个接触器触头好像下陷一点,给我打电话。如果粘连,会加热不停客户早就知道了
三个或两个触点粘连才会持续加热 只粘连一个只是像没弹起来

网友E:
以前加热电路用的就是ab的,线圈还是110伏的,经常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触点粘连吧?
应该不是,客户是加热电路。温度不上去,不加热了,才发现这个接触器触头好像下陷一点,给我打电话。如果粘连,会加热不停客户早就知道了
三个或两个触点粘连才会持续加热 只粘连一个只是像没弹起来
你说的很对,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以前加热电路用的就是ab的,线圈还是110伏的,经常粘连。

是规格小了,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用在美国AEC模温机,应该和使用场景有关,模具热水温度高,那时候刚工作没啥经验。不知道为什么不选用固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在美国AEC模温机,应该和使用场景有关,模具热水温度高,那时候刚工作没啥经验。不知道为什么不选用固态的。

如果温度高,固态更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在美国AEC模温机,应该和使用场景有关,模具热水温度高,那时候刚工作没啥经验。不知道为什么不选用固态的。

如果温度高,固态更加不耐用
如果散热做好,固态确实很耐用

网友F:
估计你的控制线路有虚接或你的接触器线圈有点问题,你频繁多测试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的控制线路有虚接或你的接触器线圈有点问题,你频繁多测试试一下看看
线路没有问题,刚问了客户。接触器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G:
我以前碰到过的几次案例,近几年没有再碰到:
接触器铁芯涂有防锈油,工作长时间后结合灰尘后干枯发粘,刚开机使用正常,铁芯发热后发粘,断电后不能释放或延时释放,清理掉铁芯结合面的油污后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碰到过的几次案例,近几年没有再碰到:
接触器铁芯涂有防锈油,工作长时间后结合灰尘后干枯发粘,刚开机使用正常,铁芯发热后发粘,断电后不能释放或延时释放,清理掉铁芯结合面的油污后使用正常。
这个我拆过很干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碰到过的几次案例,近几年没有再碰到:
接触器铁芯涂有防锈油,工作长时间后结合灰尘后干枯发粘,刚开机使用正常,铁芯发热后发粘,断电后不能释放或延时释放,清理掉铁芯结合面的油污后使用正常。
这个我拆过很干净
清洁一下试试,有的油看上去是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