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8):
一套汇川伺服系统,主要功能是驱动曲柄滑块做间隙运动,电机是MS1H1,减速机用的是NMRV减速机,不需要精度。我去查故障,软件显示电机在转,曲柄不转,好家伙儿,拆开来看,电机的轴上键槽已经没有了,相当于铣了个平面,所以和减速机轴孔已经失联了,在里面空转。减速机轴孔那边的键槽位毫发无损。这说明汇川这款电机的轴硬度应该不高,做有冲击工况的设备要慎用。

网友A:
材料或者热处理工艺问题

网友B:
都磨平了说明电机键槽与键销不匹配,再加上外面没有螺丝没有紧固到位,不然怎么可能会磨损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磨平了说明电机键槽与键销不匹配,再加上外面没有螺丝没有紧固到位,不然怎么可能会磨损呢

一般电机会自带键的,估计是这个键与减速机不匹配,然后才磨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磨平了说明电机键槽与键销不匹配,再加上外面没有螺丝没有紧固到位,不然怎么可能会磨损呢

一般电机会自带键的,估计是这个键与减速机不匹配,然后才磨损的

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的,轴孔键槽大小对于标准件来说都会按照国标平键尺寸加工

网友D: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发现有的设备也是用键连接的,但很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磨平了说明电机键槽与键销不匹配,再加上外面没有螺丝没有紧固到位,不然怎么可能会磨损呢

一般电机会自带键的,估计是这个键与减速机不匹配,然后才磨损的

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的,轴孔键槽大小对于标准件来说都会按照国标平键尺寸加工

未必,同样的轴径,有开7mm的也有开8mm的

键,有些是方键有些是平键

现在很难有统一标准,像8厘的外六角螺丝,12、13、14的扳手都可能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发现有的设备也是用键连接的,但很耐用

我觉得主要还是配合精度问题,尤其是楼主用的这种减速机,

没有锁紧螺丝的,负载重,稍微有点间隙时间长了就磨损了

一般皮带轮、链轮这些,都有两个锁紧螺丝就还好,哪怕有点间隙,螺丝可以助力

网友E:
也不是一定是电机的问题。机械配合,安装质量,日常巡检甚至包括程序和参数设置。哪一项不到位都有可能

网友F:
部分设计有要求,估计这个是设计工艺,这个键估计是用A3,目的是在过载时候键自己牺牲保护电机轴和波箱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部分设计有要求,估计这个是设计工艺,这个键估计是用A3,目的是在过载时候键自己牺牲保护电机轴和波箱轴

还有这种说法,开玩笑的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们用得国外电机都没有这种说法,该断轴,齿轮的就断,键帽始终好用

网友H:
如果是双方都有磨损,是你安装配合有问题,现在是单方面坏掉,另一方毫发未损你说什么问题?

网友I(2026-01-01):
轴热处理工艺问题,也可能是装配精度 问题。

网友J:
是不是定电机就定了个光轴的,我感觉磨平键槽的事情不常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