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25-08-08):
初学wincc,哪位老师能详细说明一下对象属性里的属性和事件里的属性主题有啥区别?

网友A:
上个图,以便大神们更好的为你解答!

网友B:
方便的话还是自己做个画面,设定一下,测试看看,一个是对象,一个是事件。

网友C:
对象属性是固有属性,事件属性那是后赋予的属性 ,根据事件启用它相应的事件属性 。

网友D:
基本属性是做该元件外表变化和值的设定,事件属性是用于操作该元件触发别的元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