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置位为什么没有用

楼主(2025-08-08):
前面这里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后面加了点程序这里就出问题了。
给它置位信号了但是却没有保持置位,导致后面的回原触发不了,这里应该怎么修改,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程序段4和上面的MW100等于1了后边条件不成成立了。。当然不能执行。

网友B:
看着没有置位.
或者你后面程序给复位了, 就所谓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