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9):
西门子APT三位旋转开关LA39-G33XS/k,它的手柄旋转位置和触点的闭合状态是怎么对应的(LA39-G33XS/k有3NO3NC触点)?选型文件中只有手柄位置一栏的介绍,手柄位置一栏的三位置定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三工位的意思,有一些旋钮是可以旋转以后自复位的,有一些是转过去就留在档位上的,根据型号而异,三位置定位按图示的意思,就是开关打过去会留在档位上不会回弹复位,共三个位置;至于你说的触点,可以用万用表将开关上下两侧的金属触点用通断档测量一下,这样就可以搞清楚哪组是常开和常闭了。

网友B:
搞不明白就用万用表测量。